Inno3d 映众 7300GT 整批花屏!

楼主(2009-04-07):
附近一网吧的100台机器,用的显卡全是 Inno3d 映众 7300GT  显卡用了两年半左右.到现在有50多块出现花屏现像,表现为,进BIOS个别字符变色,系统启动后,屏幕上有小米粒大小的点,有的点多,有的点少.还有就是系统不稳定,容易死机.
请教各位,这应该是哪的问题? 显卡虚焊,还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先测试不测试谁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测试,不过.显卡他们返厂修去了..

网友:
那你发贴 等于空谈呀  没卡子了你还修什么  估计问题出在gpu上大多空焊  但加焊gpu  gpu就挂掉
我修的时候就遇到一批

网友:
是空谈,但我也是在学习啊.
虽然我没修到这个显卡,但是我也想弄明白是什么问题,所以才在这里发贴请教大家的.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而且又这么多,心里当然没底了.

网友:
不会是三星的颗粒吧 那样的话可能全坏了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就会知道结果了~,要是采用了三星GD3显存7300的显卡GPU空焊的少,多数是显存~

网友:
先对主芯片GPU加焊,再对显存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