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00 换屏之后点不亮!

楼主(2009-04-07):
手上一台DELL c600 的笔记本,原来是 SXGA+的高分屏,接口30片口. 现在换成了XGA屏,屏线也换成了低分屏线,只是屏不是DELL原装屏,换的是一块三星的屏,接口也是30片口,因为DELL的低分屏线接口是20针口, 按单6方式飞线到三星屏,结果机器启动后,有背光,但是黑屏无显示.
      后来在网上查到说,DELL的机器换屏要同时换码片(SPD) ,但是观查发现,高分屏线的4至7脚是空的,也就是码片的脚是空的.不知道是不是早期的DELL本子是不是没有码片?
      还有就是在显卡上,靠近屏线接口的位置,有一个8 脚的IC ,型号是 第一行, 4431 ,第二行 AA ,第三行 L21C. 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IC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码片?
     请对DELL机器熟悉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搞的不对..

网友:
哪位有这个IC的数据,麻烦共享一下..
型号是 第一行, 4431 ,第二行 AA ,第三行 L21C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原因,高档的电脑都有的

网友:
机器是02年的老机了.. 另外低分的屏线上只有4组数据线. 不会有码片的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