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多路输出的稳压电源?

楼主(2009-04-07):
平时维修中用得上多路输出的稳压电源吗

网友:
修液晶测试面板可以用到
修笔记本一般就线性30V、5A可调电源就可以

网友:
平时用到多路输出稳压电源的时候不多,但多路输出稳压电源是很有用的,比如一个系统可能有3.3V/5V/12V/24V几路供电,有时为了检修方便要同时加两组电压。

网友:
看基地里  推荐的是 个单路的  安泰信的电源 。想弄个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