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激光头功率可以调好吗?

楼主(2009-04-07):
我的碟机光头老化,读碟能力变差后,经过我调整光头功率,均可正常工作半年到一年时间。但是电脑光驱。我没一次调整成功过。那位高手会调,烦请指点一下!谢了先!
电脑

网友:
电脑dVD调功率是没有希望的。论坛上已经说了N遍了。

网友:
可以调的 ,我调过几个 ,有能用的也有不能用的, 光头上哪个可调电位器很小 ,调的时候要记住起始位置 ,调的幅度要小 ,正反向都可以。

网友:
不是VCD部分,是DVD部分,所有论坛上至今为止调好的例子不超过3个。

网友(2009-05-25):
dvd的激光头有两个调整电阻,一个cd的,一个dvd的,仔细找就能找到

网友:
张老说的很对!VCD光驱可以调整,应为无论是恒角速度还是恒线速度的读盘模式,激光管的波长是一定得,调电位器只是增强激光发射功率,而DVD就不同了因为要兼容VCD,就有双波长的双激光管的双接收器等等,所以现在很多DVD光驱外面就没有那个可调电位器,DVD光驱很便宜调整的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2015-11-08):
用酒精擦拭一下镭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