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X7 主板不过内存。跑C1

楼主(2009-04-07):
七彩虹NF4X7 主板不过内存  CPU核心电压1.40 内存电压 1.3/2.6 时钟电压1.3V   开机跑C1  主板报警 换过I/O  刷过BIOS  还是一样   内存供电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  CPU 也换过
   此办为单桥  供电正常 BIOS片选信号正常  复位信号正常 内存换过新的   还是不过
    这个板子是 CPU直接读取内存  CPU座是直插的  无虚焊可能   难道跟桥有关系吗
    修到这里就没思路  请高手指教

网友:
NF4的桥虚焊 经常不过内存 加热补焊就行了

网友:
北桥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前同几天就修过一块网吧的七彩虹的主板,也是单桥,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郁闷 今天发帖后 继续研究  发现U座  被人插坏了4课插槽  全部凹进去了  没能力挑的出来了
    插座定义 发现两颗是VSS   两颗是VDD      这两个信号是啥意思  谁知道啊   是内存的AD线吗、
    还是其他的。不想就这么放弃了 至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