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2621-LF的驱动板怎样刷程序?

楼主(2009-04-07):
手上有一块GM2621-LF的驱动板,想问各位师傅几个问题:
第一:这个型号的驱动板到底是乐华生产的还是鼎科生产的?我在基地买的这个编程器的光盘程序里面我看乐华的程序里面也有GM2621,鼎科的程序里面也有GM2621的,我就搞迷糊了。

第二:这块驱动板上有三个8脚芯片,上面分别写着PM25LV010,FM24C02,ACT4060SH,它们分别起什么作用?刷程序到底是刷到PM25LV010的还是刷到FM24C02里面的?

第三:我种驱动板怎样刷程序呀,我会刷RTD2023和RTD2025的板,就是不会刷这个板,说要个什么程序,可是我在这个光盘里面又找不到,每个文件夹里面又有5个文件(如图所示),到底要用那个呀?
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哟,谢谢!

网友:
你图片上的这个程序截图是乐华2621的烧录程序,是无法用在鼎科的2621上的

网友:
程序刷到PM25LV010,兰色的插口4P是接升级口,也可以在线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FM24C02,ACT4060SH是干什么用的?乐华和鼎科都有2621吗?拿到一块板怎样区分是乐华的还是鼎科的,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

A:乐华的2621,板子背后的帖纸上印有HD.....................................
   鼎科的2621,板子的背后帖纸上印有GT......................................
B:乐华的板子,只有一组跳线针,设置屏电压用的,
  鼎科的板子,有两组跳线针,一组是设置屏电压用的,另一组在板子的左上角,是一组8位的跳线针,设置程序用的。
C:乐华的2621板,命名为:B.251AA,或者B.251LF
   鼎科的2621板,命名为:M2621 V1.51或者早期的M2621 V1.3.

友情提醒:
         A:两者的程序格式写入方法与格式,均有不同,不通用。
         B:乐华早期的2621LF与稍后期2621AA,程序不通用,写错程序,可能会造成板子永久不开机,慎之!!!
         C:两者相同之处,就是使用同一系列软件-------GProbe,不同的点屏程序,就是改变其批命令的字符串值,如果能消化其中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2009-05-28):
光盘里乐华最新程序2这个文件夹里有GM系列的刷写说明。这是并口刷写方式,请参照说明设置。

另一类就是串口刷写方式

和并口的方式软件相同,硬件不同,设置也不同,所以程序的格式也不同!

网友:
另外不建议用户使用此驱动板,用RTD2120+RTD2025或比它更高版本的芯片比较好,GM2621或5621的芯片发热比较严重,也容易丢程序!

网友(2009-08-22):
这个程序是很容易写的,但建议不要用这种很古老的芯片的驱动板了,发热量大,也很容易丢失程序,好处也有,随便刷程序,错了也不会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