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52 不订时掉电问题请进

楼主(2009-04-07):
手上有个IBM R52 不订时掉电, 加焊过3205 换过CPU供电管
可是还是掉电 掉电时间 四五个小时,
在没思路了
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
谢谢

网友:
风扇没问题吧   加焊一下H8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一会我就加焊一下,谢了兄弟

网友:
应该跟散热有关,看看风扇和散热铜管,再不行把控制风扇转速的芯片去掉,直接5V到风扇试试

网友:
怎么个掉法,掉电后还有待机吗,若有待机,也有可能TB有虚脱

网友:
今天看师傅修了一个是南桥引起的~参考下~

网友:
我上次也有遇到过LZ一样的情况,我师付说桥或者是风扇坏了,我又怕将掉电的故障扩大到不显,所以一直没有像他们那边传统维修--全板加焊!我就试着换了一个风扇,将一个好的风扇上上去,还是一样的,甚至不如原来的那个用得长,于是我就怀疑故障不是出在桥上,肯定是风扇问题,换了很多风扇都一样的。又放了几天后,某天又拿出那个R52,U上涂了很硅胶,再将风扇压上去,还是一样掉电。拿下风扇时,奇怪的发现硅胶一点都没有变型,仔细一看,风扇与U之间的导热片被压成一张纸了(怎么会压成一张纸呢?估计是人为的),不报错才怪呢?从他机显卡上折下一个导热片,考机,二天没掉电!
哎,刚学维修,一些小问题容易被忽视。

网友:
也可以试着加焊下个供电电感试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