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了!!!

楼主(2009-04-07):
我的双敏火旋风POWER9818pro显卡在BIOS里没有问题, 进入系统就出现不规则的有色横线和一些色点,满屏都是, 这可能就是常说的花屏吧 ?可是我如果把显卡的硬件加速降了两档或全部关闭就不出现上述情况了 ,可是性能却大大降低了 ,恳请各位高人给予赐教: 这是哪方面的问题  ,该怎么修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情况和我的显卡一样的问题。我的就是小花,没有你的那么严重。也是降了加速。先用R3测试一下吧。

网友:
R3 是什么软件 怎么测 这东东在哪里下载 谢谢!!

网友:
论坛里很多。直接搜索。就可以找到。不然我直接发一个给你呢?忘了怎么上传了。

网友:
R3 我搞到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试! 能告诉我具体怎么用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