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FF,每次将CMOS放一次电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2009-04-07):
诊断卡显示FF,每次将CMOS放一次电就可以启动了,如果放一段时间不用,又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又要放电!请问是不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你的CMOS电池是否还有电???或者换一个跳线帽,有的跳线帽不好使了!!!

网友:
我有块QDI 865板子也这样,刷BIOS好了!

网友(2009-07-24):
偶今天也遇到这样一个主板,按排除法最后判定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