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和GPU被硅胶粘到一起了,怎么弄下来?

楼主(2009-04-07):
散热片和GPU被硅胶粘到一起了,怎么弄下来?

网友:
看来是新手了,
加点热,用些力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 加热?

网友:
我试过了,加热也不行~!弄不下来~有其他的好方法么

网友:
温并可能不够
再热点

网友:
据说有些厂家在硅胶里加了胶水,估计就很难弄下来了。

网友:
用尖嘴鉗在下面橇。
我公司修顯卡都是這樣子。

网友:
这种尖端的问题也要问?
我不希望大家给你意见  原因弄不好你的卡就算拿下来也有可能坏掉

网友:
你们修卡很暴力呀  用尖嘴钳  下  我的天  就算高下来很有可能导致  gpu虚焊  严重点  gpu或板子gpu  pad  脱落 或板子断线

网友:
ati9200和max440 以下 的显卡的  出厂散热片有些使用硅胶粘上去的
但是  你说的 硅胶里掺了胶水是错误的硅脂和硅胶  是两种东西  好多it人员说硅脂是硅胶  哎

你的 卡子  可以用大号大片插在散热片和gpu之间用钳子轻轻震刀片 一般可轻而易举的 搞下散热片

网友:
一般我是用风枪在上面加热软化后取下来散热片的,一般没得取不下来的散热片的。

网友:
加热后直接往上翘有可能搞坏显卡的 我一般是加热以后用尖嘴钳家住散热片转动 这样坏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