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07):
今天接手到一个旧达硕电源,拆开后,电源保险管爆掉。然后替换后,加电后,保险管再次爆掉,为何原因?
另:本人初次焊接,有几处不明白。
1。电源背面焊接点,为什么用烙铁加温不能融化,已经加到450度,还是不容易化掉,用热风机吹也比较困难。
2。比如将一个电容吹下来后,用另外一个替换,可是电容怎么也焊不上去,急死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才好焊。

谢谢高手指导一下新手!

网友:
保险管烧了,说明后级有短路,你再上保险还会烧东西,建议在坛里再潜水一段时间,才开始修,不然会让你今后不敢再修电源了。
焊接时加松香

网友:
肯定加松香的,没用,最后连焊宝都用上,就是不吸锡

网友:
LZ没有维修思路  挂保险 不要急着换诶  查下 整流 300V 的短路点

烧不动  一是技术不到位 方法不对   二是烙铁没处理好   450度???????

网友:
呵呵,LZ不会是把焊盘搞掉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建议,本人的确是维修初手,希望老手们能给一点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