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A-8IE2004P主板求救

楼主(2009-04-07):
一快ga-845IE2004P主板内存检测过了但是不往下检测,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也不检测IDE设备··刷bios后解决,内存电压为2.4v左右,但是怎么也装不进去系统,装纯净版的系统也是重启,装ghost装完重启,不晓得查哪里了,其他配件都换过了,怀疑板子还有问题,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内存供电问题 内存附近有个二极管坏了 电压低 光死机 换了电压应该2.5以上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 内存附近有个二极管坏了 电压低 光死机 换了电压应该2.5以上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应该把网卡串口芯片摘了试试

网友:
感谢2楼的朋友,确实是二极管击穿了,太感谢了,换了个二极管好了,但是电压测试出来还是2.3v左右波动,不晓得为什么,但是进系统不死机没问题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