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king硕菁SK-865PE2主板不亮

楼主(2009-04-07):
Soking硕菁SK-865PE2主板不亮,刷BIOS诊断卡过码,AGP显卡不亮,报警一长两短,在插一PCI显卡,PCI显卡能点亮,工作正常,AGP显卡换了几个还是不亮,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这种板子很麻烦的。我都修了几张了。好多问题都出在BIOS上。你看看里面的设置吧。如果不行,你就重新写BIOS。

网友:
刷BIOS,查北桥

网友:
查查AGP槽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AGP槽旁边的MOS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