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不上网线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手上有一台联想的机,客户说上不了网。拿到手上一看,系统可以认到网卡,再看接口,原来接口上的针坏了。把网卡接口换了,拭机,还不行,接口芯片,网卡芯片换了还不行。对着电路图,把接口和芯片相关的元件和线路都量了一遍都没有问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是有一点,有时候开着量的时候,表笔量到网线接口那边的其中一个脚的时候,网卡的灯会亮一下,但还是接不上线。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一下网卡BIOS试试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华硕的主板,主板集成网卡驱动装上啦,就是不能连网,据客户反应是打雷后就是这样了,怀凝是南桥或者北桥的问题,装个USB网卡上去也不行..或者你试一下装个USB的网卡上去试试,又或者上个PCMCIA的网卡去试试吧!

网友:
你这不是南桥问题!还是周边问题

网友:
是网卡外围电路的问题.南桥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看看网卡的MAC地址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找一片换换试一下!

网友:
网卡和MAC地址芯片都换了,附近的元件也找了,这个我想肯定是网卡外围电路的问题,可就是找不到,不知道网卡是怎么检测到网线接入的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