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制作一个BGA大家看看我选的东西东西还差什么

楼主(2009-04-07):
自己想制作一个BGA大家看看我选的东西东西还差什么
红外陶瓷发热砖(200mm*60mm)-   *4
安泰信8300吹风                    1
外壳自己在考虑当中
看到别人在机器里面还有温控部分,下面的加热部分的温控怎么做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这是别人做的样子还忘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最重要的 两个部件还没有哦
1:温控。可以买成品的
2:机械部分,要自己做,做不好会影响焊接成功率

网友:
温控部分不就是这几样东西组合起来的吗?1  固态继电器20A     2  温控仪   看到别人做的这个后面的变压器是不是可以不用。主要是没看过温度仪的接法不知道布线该怎么弄。机械部分参照大家的设备已经在脑海种有已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了。板子和发热砖的距离我把他设定成可以调节的 。

网友:
呵呵 如果你真的看过我自己做的 温控部分 就不难发现是怎么走线的了  主电源220V的和零线用的是蓝颜色的线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部分用的是黑色的线 也就是3-32V吧 忘记了 负载端用的是黄颜色的线

至于后面的变压器  我是用来给 (照明-LED灯 散热风扇 和 BGA上加热的风扇)供电的  配套自己制作的调速电路 可以实现上加热风扇的转速  原理很简单  关键是温控部分  由于是DIY的 做好后要多用废板实验 来累积经验

网友:
而且 你上的图是我第一次做的 现在的成品已经采用双 固态继电器  也加上了调压电路  内部结构复杂了点

网友:
这个都可以DIY呀,又学到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说温控部分的草图

网友:
我想与买一台成品的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做红外的还是热风的?红外线的温控简单,热风的就复杂了。如果要做的好用的话和买一台差不多价格了。热风的上部温控好的就要1000多。

网友:
下面用红外上面用热风,下面自己做个预热台现在选的材料是    4片砖(3片普通的,1片带热电偶的)温控用PKC100,20A继电器这样下面就完成了,上面直接用安泰信8300了这样可以吧。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说你的成品的构造

网友:
楼主的设计还可以,看来也是挺懂的。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上加热和固定组建之类的。

网友:
楼主学过电工?那线排线真漂亮!不亚于大厂的作品!

网友:
支架已经设计好了,下加热用还不知道用什么温控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lpbtools.com/web/index.asp 做BGA 要把单片机学巴适啊。下面用暗红外,上面用热风。温控不好弄的,主要还要解决温度均匀受热的问题呢。

网友:
哈哈!支架部分和我设计的很相识

网友:
今天把发热砖买了,竟然找到一个卖家就是论坛上面的“大同江”牛人啊!!!!我从他那买发热砖竟然还闲我信誉第不卖给我!!!!我有不是天天在淘宝上买东西哪来的信誉度啊????
下面就是我们“大同江”牛人和我的聊天记录
同江木制品 (2009-04-11 11:25:23):
这种东西20块都能买到

你跟别处买吧,没有买家信用,我是要先款后货的
fy1104 (2009-04-11 11:26:45):
不是通过支付宝吗
同江木制品 (2009-04-11 11:29:44):
那也不行,很容易无端飞个中评过来的
fy1104 (2009-04-11 11:30:31):
既然你不信任那就不用多说了说了 又不是你一家卖的还怕卖不到吗

网友:
你那个表是不是有上下限报警输出  要是有就可以用来做温控仪了  不过要加个温度变送器和几个中继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