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9-04-07):
有块华硕K8N4-E的主板,客户说刚开始都是好的,因为下游戏连续开了两天,关了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

ATX电源接口,橙色3.3V,红色5V对地短路,4针12V接口4口均短路,接上打阻值卡,各AD线对地阻值均正常,不过有几伏供电的均对地短路

不是很精通这个,想问问这个板是不是没什么好修的了,我怀疑是北桥挂了,接上ATX电源后,一会会儿,北桥就烫手的厉害

大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ATX电源接口,橙色3.3V,红色5V对地短路,4针12V接口4口均短路
这么多短路?U的MOS管查了没有,电源IC查过没有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主板,12V短路,我清洗了一下,ATX接口,还有主供电电容重新补焊就OK啦

网友:
这板子是单桥设计的,好像没有南桥的
测PCI A14脚是否短路,没法初步断定北桥坏吧?

网友:
这板还修什么啊!
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