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供电没有电压 9241

楼主(2009-04-07):
cpu主供电没有电压 测Q1的G极电压为0   D极电压为12v
不上U  Q2的G级有12V电压   上U就没电压
pwm  9241  和9602                 测9241第一脚开始电压依次为
0.02
1.7
0.15
0.15
0.15
2.1
2.1
0.15
0.01
测9602 两个pwm 输入都为2.1   与9241pwm的输出相同
新手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操作才了找到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换电源管理看下还有IO

网友:
我刚修块华硕也是你说的这样不过供电有了还是不跑码

网友:
刚刚修复了一块845杂牌无核心供电。。。换了两个三极管就好了。电源IC是RT9241A

网友:
从10P开始跑线路,是不是有连三极管,1.2V的电压有没有产生

网友:
SS脚电压不正常
先换一个9241试试

网友:
量下管子有没坏 还有IC的工作条件具备不  还有VID线路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兄弟找到故障点的还不好修啊?把故障点再缩小点,先换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ss脚只看到连接了一个贴片电容没有看到其它线路

网友:
先换掉电源IC和场管,如果再没有电压,再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