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 915GM-L 运行 不到一分钟死机。。

楼主(2009-04-07):
据说是 USB插反过。

现象是开机-点亮-启动画面都正常。挂硬盘-不到系统桌面就死掉了。约几十秒钟。。

关电,重开机。诊断卡 亮半边 只右边一个F 。????
再断电,再开机。。 诊断卡 什么都显了。。

另,我发现北桥温度 很高(烧了十来分钟以后)。用不用独立显卡,现象都一样。

也不知道是怎的,杂牌的,也找不到BIOS刷。。

网友:
多半是桥坏了,杂牌主板USB口通常不带保护电路。

网友:
先看看供电吧

网友:
看USB的DA+\DA-的对地阻值,判断是不是南桥里面的USB控制器坏了。也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USB试试

网友:
CPU发热量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