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怎样修堵塞的打印头!

楼主(2009-04-07):
今天有个客户要我给他修一台打印机,是佳能的I255,喷墨的打印机,他说放了段时间没打,之前是加墨水的,如此得知,打印头一定堵塞了,现手上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但听说洗喷头要上药水,那位知道那药水是什么东西,有配方吗?
佳能

网友:
没有用过药水,我直接用自来水倒在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洗!

网友(2009-06-20):
这样洗我每次都越洗越阻呀,

网友:
我以前,是用酒精

网友:
是一种叫“泡头液”的药水,一般在修打印机的店有卖。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头,什么泡头,注射器,超声波都用了,但效果不好。
现在一般告诉他们换头,不修了

网友:
没用什么 我们都是用超声波》 我决的一般都可以洗通 的

网友:
佳能的头不好修的,只好换

网友:
我们一般用开水泡一下在用注射器冲

网友(2009-07-20):
我是先把纸巾泡上热水然后把打印头卧上去,然后再用超声波清理

网友(2009-10-29):
如果是用了连供后堵了头,一般没治了.因两种不同墨水发生化学反应,堵死了.我这里有5个头是这样.
现在一般不修堵头了.

网友:
用80-90度热水泡效果可以

网友:
放在热水盆里泡几个小时然后清洗十几遍,行就行了,不行也没有意思再修了,

网友:
搞这么麻烦,就用开水泡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