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不小心接反了。正向接好屏多了几条坏线

楼主(2009-04-07):
屏线不小心接反了。正向接好屏多了几条坏线。。。
有可以修好吗?
真黑的

网友:
没用的了!你把屏电路板和屏之间连接的那个排线烧坏了! 没法挽救了!

网友:
你看屏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屏线的问题就好了.飞线.

网友(2009-12-03):
可能你把驱动板位置的线插反了吧。屏上的一般反不了,反了也不接触。

网友:
王大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屏坏了,可以修理的.

网友:
这种事我们维修员经常碰到
换接口大芯片一般会好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后,一般坏屏的主芯片或驱动板的主芯片,严重的全坏。

网友:
如果主芯片烧坏的话就不好修了啊

网友:
换屏上的主控芯片即可

网友:
太可惜了

网友:
接反一般不会烧屏,就算点背烧也只会烧平板上的驱动芯片

网友:
真是没事找事啊  不过维修中失手属于正常

网友:
是呀,挣钱不容易,小心了

网友:
插屏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正反  基本都表示出来  白点什么的
一粗心插反就是一大堆麻烦
还是要细心
应该是芯片烧掉的吧

网友(2010-02-02):
换条屏线试下,现在的保护电路不是摆设,没那麽容易烧的

网友:
一般接口不那么容易接反啊,那以后我也要小心点了。

网友:
一般是烧主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