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疑问,高手帮忙

楼主(2009-04-07):
电源输出正常,紫线、绿线对地阻值 500,600,插上电源后,紫线和绿线电压被拉为0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用手摸一下,什么东西发烫

网友:
紫色是SB5V,看看待机3.3V,如1117之类的相关线路,测一下PCI 14脚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看看像7805之类的原件,另外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原件虚焊的

网友:
紫色也变零....看看IO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呃..打错了,是绿色

网友:
电源插座有短路吗

网友:
PCI 14脚对地阻值为0,绿线直接进南桥,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挂了,建议换电源一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绿线连的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先测一下电源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