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方法之 勿要见笑

楼主(2009-04-07):
富士康主板775结构一插电源就通电,触摸IO8718有点热,找一个同样的芯片换上,能工作了,诊断卡跑到代码23就不跑,再换一个也还是一样。又查。查不出问题。我把75232和集成网卡芯片取下来,也一样。最后把声卡ALC883取下来,一试很正常了,可见修板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先把如网卡之类的东西先取下来。说不定能查出问题

网友:
我修i过一个848主板,做系统蓝屏,就算勉强做好,进系统一段时间后还是会蓝屏,结果一查,是声卡问题,换一个后一切OK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848,经常开机后“嘀嘀嘀”的告警,进CMOS查看温度有时正100多度,有时负的100多度,风扇狂转一会后正常,正常运行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至今没查出问题

网友:
声卡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网卡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