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上的两个106电阻,下了一个正常,不然点晶振才 ...
杂牌845主板上的两个106电阻,下了一个正常,不然点晶振才开机

楼主(2009-04-07):
一块杂牌主板不上电,晶振连的两个106电阻,下了一个正常,不然点晶振才开机,换过电阻.谐振电容.晶振都不行,不接5VSB时晶振一脚是0.3V.一脚0.2V,上市电时,一脚0.47V,一脚0.09,不触发.下了一106后,两个引脚电压0.36V左右,可正常开机进系统.两个106都是进南桥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不触发

网友:
换io试试呀

网友:
楼主替换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我也一块磐英845的板一样的形象,也有替换所有怀疑的部件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呵 都是些陈年老板子 楼主还管那么多 下了个电阻正常就下掉一个呗

网友:
是下了一个106解决了问题,只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