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常亮,开关不受控

楼主(2009-04-07):
ACER AL1916W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红色灯和绿色灯都亮,开关还不受控制。请论坛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ACER AL1916W有多种不同的屏结构和电路结构,以你目前的情况,应该是TSUM的芯片结构吧?程序故障居多了~~~~~~~~~~~~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程序试看,我刷过几次2025

网友:
没有程序啊,哪位兄弟能否上传个ACER AL1916W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