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AX1632 9脚没有2.5V基准电压输出

楼主(2009-04-07):
HP N610C 无法开机
MAX1632 9脚没有2.5V基准电压输出,其它电压基本正常。
谢谢!!

网友:
应该是1632本身的问题.换过试试.那个基准电压是1632自身出来的.

网友:
谢谢兄弟,小弟试试再说!!

网友:
查PIN9所接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如没有问题则1632坏, 直接换了!

网友:
由于过压,欠压等原因会造成1632内部保护,也会造成Pin9电压为零.

网友:
谢谢兄弟,能不能详细点是哪里过压欠压。(PIN9有时有,有时没,有时在测电压的时候就突然出来了。PIN9出来后一切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星期六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卖163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没有问题,是不是PIN9出来后就只接了那两电容啊,IC里面看不到。

网友:
3.3输出不正常也会导致无2.5V电压

网友:
你测量3V,5V电感的对地阻止,看是否有阻止偏低

网友:
楼主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其他电压正常,那就先加焊1632一下再说嘛!

网友:
你给电原板右边1。8和2。5V电感后的两个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有好多都是这个电容有问题了所以给3 M 5M 给拉没了。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