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YSON的读写软件

楼主(2009-04-07):
要能读写和能保存的

网友:
MYSON系列芯片当中,基本上就是MTV512对ISP没有特殊的要求,例如MTV312 MTV412 MTV230等,对芯片的ISP要求很特殊,中间有那么特定的一段,才能进入ISP模式烧录,很多芯片,烧录一次之后,就不能再次烧录了,MYSON公版的2.5a软件,有读保存的选项,但暂时还没有经过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