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的双踪示波器能用来修主板吗??

楼主(2009-04-07):
如题。20M的双踪示波器能用来修主板吗??

网友:
当然,我以前把示波器和频率计配合使用,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专家,我用20M的怎么很多波形都测不到呢?

网友:
我也想提这个问题,网上20M的最便宜,又怕买来当摆设,高手能来说的详细一下子吗。到底20M和100M差距有多大,20M一般主板上的频率都能显示出来吗?期待答复。

网友:
我也想提这个问题,网上20M的最便宜,又怕买来当摆设,高手能来说的详细一下子吗。到底20M和100M差距有多大,20M一般主板上的频率都能显示出来吗?期待答复。
引用 网友A:

同上,清高手给我等菜鸟讲解下吧

网友:
是啊,请高手给我等菜鸟讲解讲解

网友:
20M,我虽然不会修主板,显卡,不过也太低了。买个好点的频率计都比这个好。反正你也别想用这个看波形。这个也不是数字的那种可以记录。要他干嘛。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用示波看什么啊。(可能是时钟。别的不规律。看了也没用。一闪而过。能看到吗?),我以前修DVB都用100M的 GOS-6103C,开机一天基本都不用一下。多多积累经验。分析电路,我想更有意义。

网友:
当然,我以前把示波器和频率计配合使用,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
引用 网友B:

是的,同意老萧的看法。实际能利用到什么程度看个人利用水平了。
20Mhz的起码电源部分可以看了,32.768kHz的实时钟晶振也没有问题,14.318Mhz的时钟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示波器主板上33Mhz和25Mhz左右的晶振上的波形也可以看到的,反正也不是很关心具体的波形畸变。再高的频率有多少维修的例子呢?好像也不大看到。
所以真的能利用起来还是比没有示波器的强多了。

网友:
新手说错话。大家别见怪。

我只是想说,花二手20M示波器的钱,是不是可以买个好点的频率计,会不会更实用点。

网友:
进口品牌二手示波器20MHz的大概400元左右,新的2.4G频率计(指晶振非温度补偿、精度适合于维修工作的普通型)大概200元出头。示波器可以不太精确的测得信号频率(20MHz示波器通常可以测40MHz之内的信号,但此时波形仅能作为参考),但反之频率计的功能就比较单一了。新型的数字示波器则可以较为精确的测得频率,而且可以实现瞬态波形存储;频率计只能测那些周期性信号,而主板的时钟信号绝大多数是这类的。

网友:
我的设备有点寒酸,都是90年代购买的。
现在修板子用的是日立的V-212示波器,配合SG1640B函数信号源做频率计使用。
两样设备都是20M的,示波器能看到波形。信号源测试40M以内的频率还算精准。
一般维修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波形,如果不对频率和波形相差也不会很大,所以对付用还可以。

网友:
但是PCI的总线都是66M的了。主板上面在20M左右的就只有晶振了吧??

网友:
买二手100M的吧,也没多钱,我前段时间买的菊水6100,450元,我是业余爱好,能看波形就行,不经常用。带读数的维修很方便,你要是专业维修应该考虑。我买的地址在下面,现在没有了,你到别的论坛转转,有时能碰到更便宜的,广播爱好者论坛曾经卖过300元100M的示波器。
http://www.hellocq.com/member/to ... ;start=0&show=0

网友:
回复 网友C:

LS 有QQ吗??怎么联系你那??

网友:
买二手100M的吧,也没多钱,我前段时间买的菊水6100,450元,我是业余爱好,能看波形就行,不经常用。带读数的维修很方便,你要是专业维修应该考虑。我买的地址在下面,现在没有了,你到别的论坛转转,有时能碰到更便 ...
引用 网友C:

您是ham           报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