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R的电阻能用标示为330的电阻代换吗

楼主(2009-04-07):
有个标示为33R的电阻我测得实际上阻值为230,这肯定是坏了对吧。我用一个标示为了330的电阻代换好像还是不能用。不知道33R的电阻能用标示为330的代换吗?还是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
不能代换的!33R是33欧的,330是330欧的,阻值相差十倍!

网友:
楼上朋友搞错了吧?标330的好像是33欧的,标331的才是330欧。

网友:
不要争了,还是看一下这个图吧!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330确实是33R.这是数标法的读法

网友:
能换的。一样大。

网友:
33*10的0次方=33        330的读法

网友:
不能换,那不一样,

网友:
我觉着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当然是一样的,不过楼主也是的。不清楚,自己用表量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当然是一样的,不过楼主也是的。不清楚,自己用表量一下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A:

坏了呀,不好量了

网友:
大哥,33R的阻值和330的一样

网友:
到底是谁说的是对的?我都搞不懂了。越问越糊涂

网友:
不能代33R 是3.3    330是33

网友:
更正一下 3R3是 3.3  33R 是33   330 也是33    33R 等于330

网友:
你们没有看4楼的东西么 ???33R等于33A应该是215的电阻 是E90的标发 所以楼主测得的230应该说明电阻没有坏 33B是2150的电阻  330是33哦的 331是330的 3r3是3.3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现在我知道了,不懂的以后都要注意了,33R不是33 也不是3.3,而是215,这个电阻没有坏,现在这块板子我也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好的,是什么问题,你会这样测,……??

网友:
楼上说的是正确的,现在我知道了,不懂的以后都要注意了,33R不是33 也不是3.3,而是215,这个电阻没有坏,现在这块板子我也修好了,谢谢大家。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有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