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原装主板 内存系统总线电压低 怪问题

楼主(2009-04-08):
INTEL 915原装主板 内存总线电压低 点不亮 不过内存 仔细检查发现内存92脚有3.3V左右电压 91脚0.4V 对地阻值比92脚偏低 经查这条线通往时钟芯片 IO 南桥 IO的故障率一般偏高 我就先把IO下掉 阻值基本正常了比92脚低几欧 用镊子强行开机 再测量91脚 有3.3电压了 心中大喜 找一个同型号的换上 晕 电压又被拉底到0.4V 心理想  难道这个IO也是这个地方坏了 是通病? 我又取下这个IO再次量阻值和电压又正常了 我又重新装一个IO 还是一样电压还是被拉低 难道运气这么好 这个IO 又是坏的  不想换了 想了好久想不明白 取下IO 电压又回来了 装上又被拉低 这明明是IO这边问题 但又换了几个 还是被拉低 IO型号LPC47M182-NR 是网上发的剪板IO 搞不清白了 请版主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问题经过仔细检查 已解决,原来是IO连接的一个电阻通向91脚,也真怪,我取掉IO量了他两边都有3.3V电压,装上就没有了,我用镊子夹着两头,再测量91脚有3.3V了,短接了1分多钟,摸摸IO并没有发热,说明没有短路得地方,奶奶的难道是电阻的问题,在折板IO上吹下一个一摸一样的电阻焊上,再测量91脚有3.3电压了,开机、诊断卡一路飞奔,电阻多大的看不清楚,至此问题终于解决。

网友:
顶上去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2009-09-18):
我取掉IO量了他两边都有3.3V电压,装上就没有了,我用镊子夹着两头,再测量91脚有3.3V了

不是吧  开路的时候当然电阻两端电压是一样的啊

网友:
那个电阻可能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