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请进,指教内存高难度问题~~~

楼主(2009-04-08):
本人用的是K7AMA+2002内存测试卡的测试仪,基本上大部分国产内存和一些进口原装内存能搞定,这回一次性接了几十条进口原装条(其实是洋垃圾捡出来的内存)的单子,确实不大好修,出现很多疑难杂症:
1.  像平常那样插上一条好的内存在第一个槽,被测试内存槽上第二个槽,一上电,风扇晃一下。马上断电。出现短路现象,需要拔了电源才能再上电,排除内存金手指和内存芯片有短路的现象,不知该类内存是哪里短路了;
2.  同上像平常那样插上一条好的内存在第一个槽,被测试内存槽上第二个槽,上电,测试卡上显示E01,也是出现短路,关了机子拔出内存,有些条子整条的芯片发热很大(才一会儿),有些条子某几颗芯片简直是烫手啊,不知该类故障原因何在,从何下手;
3. 还有就是明明测出是那颗芯片坏了,找个100%好的芯片换上去测了还是那颗芯片出错。

谢指教了

网友:
必须发你修的内存的图上来,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