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开机10秒就关机

楼主(2009-04-08):
一块845主板,别人把CPU的电容都换过后,出现下列问题:
1、加电自动开机,代码C0,
2、开机约10秒后,就自动关机了。
我检查过了,电容的正负极接的都是对的。没有反的。搞 不了了,,大家帮一下忙。。。。
cpu

网友:
把复位针拔了试试!!!

网友:
换内存,压CPU座子,量全板各点电压~~~~

网友:
什么都不用上。就这样的。。一下子就关机了,没有电压了可测了。。。

网友A:
cpu拔下来试试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我碰过到有一个脚烧了,也这样子

网友:
现在是主板上面什么件都没有的。CPU,内存都去下来了。。。故障依旧。。。I/O块也换过了。

网友:
压北桥看是否虚旱.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是否正常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灯是否全亮

网友:
今天也是遇到这样。压座子正常..补焊ok

网友:
可能有地方短路吧。。。测一下各个芯片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关机后量一下绿线电压,看是否为低电平,如是,则短路保护,如不是,看看跳线是否正常和触发电路(换IO),还有跑CO打一下U座的AD值

网友:
把主板拿出来不要装机箱里试试

网友:
把cpu的供电管拆下来测测,刚刚修了一个,不上cpu 几秒钟断电。电容是别人换过的,结果烧了两个供电管。换上加电了,不过这类问题很容易烧北桥。

网友:
可能是换电容的时候,把内层的线路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