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南桥,无复位

楼主(2009-04-08):
技星845GL的主板,插电源线,南桥旁边的1117发烫,输出脚只有1.26V电压。中间脚对地打阻值为0,去掉集成网卡,还是为0.判断为南桥短路,(南桥为INTEL82801DB).    在废板中找了块换上,量1117中间脚,正常了,插电有3.3v输出,插卡,触发,电压灯都亮,时钟不亮,复位灯没有亮,也没有闪过,上假负载,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电压只有0.6v ,pci复位有3.3v,量复位开关,有3.7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触发复位开关,pci3.3v电压没有跳变,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看下PCI    IDE1脚的 复位出来了没, 再短接复位排针看下有无复位跳变。
有跳变  复位出来了一部分。  无跳变  桥没换好。
有复位  看CPU的 PG出来了没。  那个没出来修那个。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换了南桥就好,是你南桥没换好吧。加点松香水再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是桥没有整好,

网友:
有没有网卡。。拿下来看看。

网友:
中午没休息,吃了饭就把南桥吹下,重新植球,上板用风枪吹,芯片四周都流出焊油,死马当活马医,等冷却,上电,触发,复位等常亮,PCI时钟,复位电压都没有,不死心。上cpu假负载,触发,复位灯闪了一下,时钟灯亮了,pci复位也有了,点复位开关,pci有跳变了。哈哈。。。。修好了。第一次做BGA,,嘿嘿。。。我用的是塞克852D+,直接对着南桥吹,下面没有用东西加热,居然成功了,不过板子有点变形了。呵呵。。。上班了。。

网友:
运气不错啊,我是没有这样的运气,郁闷啊!呵呵

网友:
各位大大。请问你换南桥用什么工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