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白屏

楼主(2009-04-08):
换过屏。换过显卡板还是白屏。。就差屏线了。但屏线到屏上的3。3 V 信号都有啊。请教下。
会是哪里问题。。。在线等中。急。。
显卡

网友:
DELL 的机器屏上有反馈的,从老屏上把他的反馈给搞下来,换到新屏上应该就OK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上的,如何搞老屏上的反馈,然后又如何搞到新屏上去呀,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