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af720数据

楼主(2009-04-08):
现在维修一台acer af720 纯屏,现象为亮度太暗,已经调到最高,但此CRT的eeprom找不到.希望各位朋友.老师帮忙一下.谢谢!+
ACER

网友:
没找到ACER 720的数据,但找了个长城的,板子和做工一样就把数据用上了,刷后还可以但颜色一点不好,但客户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