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T 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

楼主(2009-04-08):
华硕 A6T 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有待机的 时间能正常工作。无待机时,TPS51020的开启信号正常,TPS51020无3V 电压,5V只有0.9V.  +5VAO正常。
      无3VO  5VO 时,先拔下电源短接 5VO虑波电容或 +5VAO虑波电容 或放电COMS 再插上电源都能好。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怪的,一般情况下把系统供电,电源管理周围的那些大的滤波电容都排下,要是还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板子解决的好点。因为即使修好了,也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