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钟电路介绍--INTEL

楼主(2009-04-08):
所有图片来自Intel,文字说明自编。

南桥内部的实时钟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反相器,和外部电路一起构成32.768kHz振荡器。

如果内部反相器不当振荡器使用也可以外部加一个32.768kHz信号来驱动

ICH1~9的RTCX1和SUSCLK的波形

RTCX1和RTCX2的实测波形

网友:
影响实时钟精度的因素:
1.  实时钟电压
2.  外部负载电容(要求精度5%)
3.  环境温度

维修判据:
SUSCLK波形的占空比如果落在30%~70%这个范围以外,表示这个32.768kHz振荡器已经性能不良。

网友:
ICH10的VccRTC:
3.3 V (can drop to 2.0 V min. in G3 state) supply for the RTC well. This power
is not expected to be shut off unless the RTC battery is removed or completely
drained.
Note: Implementations should not attempt to clear CMOS by using a jumper
to pull VccRTC low. Clearing CMOS in an Intel ICH10-based platform can be
done by using a jumper on RTCRST# or GPI .

ICH10的VccRTC:
对RTC的3.3V(G3状态最小可以降到2V)供电要一直保持良好。除非RTC电池被取走或者完全失电,该电源不应该被关掉。
注意:不要用跳线拉低VccRTC来清除CMOS,在ICH10平台上可以在RTCRST#或GPI用跳线来清除CMOS。

网友:
ICH10 External RTC Circuitry
The ICH10 implements an internal oscillator circuit that is sensitive to step voltage
changes in VccRTC. Figure 2-1 shows an example schematic recommended to ensure 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ICH10 RTC.

ICH10外部电路:
ICH10提供了一个内部振荡器电路,这个电路对VccRTC供电的阶跃变化敏感,为确保ICH10的准确工作,推荐使用图示方案。

网友:
ICH10外部电路,这是相当新的主板知识,多谢张老提供,

网友(2009-07-14):
又一认识,感谢提供

网友:
张老确实太厉害了
ICH10的多有研究了  我ICH6多没有研究透

网友:
单片机的振荡部分就是如图1的结构,只不过频率有高有低

网友:
复杂啊!要认真学习下了。

网友:
有没有清楚一点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