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184 主板。温控工能失效。

楼主(2009-04-08):
昨天收到一个MS 7184  主板。最初为北桥开焊。 不工作。补焊之后可以点亮。
但发现主板的CPU温度一直在升高。最高时到129度。
但CPU的真的温度并没有那么高。CPU是939 3000的。CPU换过。CPU在别的主板上也没有问题。
想到可能是北桥没有作好。之后拿下来重作。问题没有变化。 IO 换过。
CPU座测过。没有发现空焊。或是针脚接触不良。问题还能出在哪里

网友:
有没有专门的温控芯片,看看,

网友:
他的温控工能应该是在IO里面。SMSC 。一样的好的IO换过。但是没有变。
客户 的这块主板并不是在品牌机里面用的。
有没有可能是和别的CPU不兼容

网友:
额,LZ似乎忘了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热敏电阻哦。。。如果它坏了,或者和它相连的线路开路或相连的电阻坏了都会造成温控失常啊,,,,这是常识性的东西,不要光顾着北桥和I/O哦,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主板上热敏电阻可能会在北桥和内存插座或CPU座附近,估计你这块板可能在做北桥的时候温度高烤坏了热敏电阻,或弄飞了相关元件,LZ最好仔细找找

网友:
额,LZ似乎忘了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热敏电阻哦。。。如果它坏了,或者和它相连的线路开路或相连的电阻坏了都会造成温控失常啊,,,,这是常识性的东西,不要光顾着北桥和I/O哦,还有,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主板上 ...
引用 网友A:

为了解决热敏电阻无法测量CPU核心真实温度的问题,Intel在Pentium Ⅱ和Celeroncpu中植入了热敏二极管(Thermal Diode,或简称作Thermodiode)直接测量CPU核心温度,开创了半导体测温技术的先河。此后的Pentium Ⅲ和Pentium 4芯片中都植入了热敏二极管,AMD在Athlon和DuronCPU中也植入了热敏二极管。现在许多主板都在监控芯片内设置有热敏二极管,用于检测芯片所在位置的环境温度。
  就目前来看,无论使用Intel还是AMD的CPU,已很少使用热敏电阻测量CPU表面温度了,所以BIOS与检测软件所显示的CPU温度都是指CPU的核心温度。而在Pentium Ⅱ以前,CPU温度通常是指表面温度;Pentium Ⅱ及以后的CPU内都集成有热敏二极管,所测量温度就是核心温度。通常BIOS中显示的是CPU的外部温度,而检测软件所测试的是核心温度。

温度监控技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cpu内置热敏二极管直接测量核心温度,二是主板上设置监控芯片(如图)。Intel首先在Pentium Ⅱ及CeleronCPU中植入热敏二极管,并公开了具有温度监控技术的主板设计指南。一些有实力的主板制造商还自行开发监控芯片(如MSI的CoreCell等),

网友:
这块主板是HP品牌机里面的。。。。

网友A:
为了解决热敏电阻无法测量CPU核心真实温度的问题,Intel在Pentium Ⅱ和Celeroncpu中植入了热敏二极管(Thermal Diode,或简称作Thermodiode)直接测量CPU核心温度,开创了半导体测温技术的先河。此后的Pentium Ⅲ和 ...
引用 网友B:

帮你去查了下电路图,这个板子的确没有热敏电阻(有的板子虽然CPU内部集成热敏二极管,但还是有不少主板外置了热敏电阻),MS-6和R405这两个元件不知道你换过没有???

网友:
MS-6里面没有温控工能。。不知为什么要换他。。
http://chinafix.com.cn/bbs/thread-100556-1-1.html

网友:
谢谢 。。。。。。。。。。。。。。。。。。
之前只找到了。MS-5的PDF。
后来在论坛里面问了下。。。
他们说这些芯片里面没有温控工能。。。。。

网友:
不可以一概而论,MS-6是支持温度监控功能的,这是个特例,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有结果了记得上来通报下,呵呵

网友:
第25脚TMP_FAULT#就是CPU传过来的温度信号电压~~~

网友:
主板被拿走了。。。。没有修上。。。。。。没来得急试啊。。。。

网友:
CPU 核心电压正常吗? 风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