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南桥

楼主(2009-04-08):
万用钢网实在是不好用,每一次网都变形,用这种专用的,就不会变形。

网友:
楼主,钢网怎不拿下来焊,订做一个好的钢网才20块。

网友:
拿下来焊? 那怎么焊啊?

网友:
其实标准的BGA植球作业流程是很简单的,但成本要高得多,首先把BGA拖平后均匀的摸上焊油,然后用钢网以及专用夹具固定好,倒上锡球,摸平,多余的倒掉,取下夹具,把BGA置于BGA植球机(通俗叫法叫作铁板烧)上,一分钟之内即可OK,BGA植球机可用其他东西代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比BGA稍大的小铁片,固定于桌子角边边,把BGA放在上面,然后下面用大风枪吹,为什么要在下面吹我相信不用我讲了,锡球没固定之前,因为焊油的关系,一点点的风量就可以让锡球偏移,,像LZ那样对着钢网吹,那个钢网用不了几次就会变形不好用啦

网友:
我也和你是一样的问题。但DVD视频里就是朝着网子直接吹的啊。我用和BGA配套的网不变形。用万用网。变形的厉害。月饼说了。我还得再多练练。楼主也跟我一样继续努力吧~~~~~

网友:
关于BGA值球最关键,也最费时间,不过用专用网来做相当好用。只要掌握好,练几次就能相当好的植球。关于焊盘上用吸锡线来拖的,我现在从来不用,一样焊得好芯片,这样子掉点的机会相当的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你的实际操作方法,大家分享下吧。
用万用钢网吧,不但容易变形,有时还不好脱网。不带网加热吧,又容易跑珠,连珠,植株时还必须把多余的锡珠拿掉,费时费力!

网友:
我都是用牙签一粒一粒填的。然后再用做BGA的大风枪吹。

网友:
楼上的办法牛

网友:
佩服8楼的 真强悍

网友:
万用太费力了,还是专用的做的比较好啊

网友:
我也来试试做一个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齐全,SIS的芯片确实是拿来做实验的好东西啊。

网友: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