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30 CC0VF 403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换啊??

楼主(2009-04-08):
QDI P4I848PM-AL/NS 联想板子 不跑码
查得内存附近 烧了个 P3055LD 已经换了
还有个 上面标的是 LS 30 CC0VF 403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换啊?? 谢谢!
忘了说了 那个管子是好的 我换了个 3055后把那个不知道的又焊了上去 裸点 测电压 2.5V 了 上了 CPU 和条子 跑码了 呵呵. 知识不够啊
cpu

网友:
最好找个一样的,有可能是电源管理之类的东东,换成管可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