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e210882 n232

楼主(2009-04-08):
求救!~intel e210882 n232 COMS电路有问题,症状是LM1117发热,还有外围两个电容也跟着发热,更换25V 22UF电容后 电容不发热 但是主板点不亮了 现在只要是主板通上电,不按电源按钮,LM1117就直接发热,以前是只发热但是还能点亮,点亮以后只有3~5分钟的时间,芯片就报警;我更换电容以后就直接是发热。

请问下,是不是我更换的电容有问题,电容我用表打是好的。

那位高手知道??是不是要更换LM1117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LM1117是在南桥附近吧,它发热基本就是南桥有问题,换南桥i

网友(2010-01-08):
先换lLM1117,若外围没事,那很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1117发热是因为后面负载太重了,估计就是南桥里头有短路的,电流太大

网友(2013-04-05):
同意4楼的,1117发热是因为后面负载太重了,估计就是南桥里头有短路的,电流太大,,换个1117后就知道了

网友(2013-06-16):
求主板BLOS 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