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5X 跑 C1 不过

楼主(2009-04-08):
这块板子是单桥的板子,就是跑C1不过,内存供电都正常,怀疑是桥的问题用BGA做过了,还是跑C1 请各位老师给回帖
问题

网友:
压压CPU座子看下~~~~

网友(2010-03-05):
我的是跑1.8a 就是不两 做桥了 还是不成

网友:
IO 也有 可能哦

网友:
检查下南桥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档C1说明CPU自检已通过,正在检测内存,首先换根内存条试下再说。若还是不过,测内存的主电压和辅助电压,还是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查内存供电部分,不行就加焊BGA,还是不行就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