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偏光片的更換方法

楼主(2009-04-08):
換膜前先確認好偏光片角度是否與液晶屏角度相配
換膜要用到的工具:刀片,硬卡片,麂皮或眼睛布,96%的酒精
請注意看圖片,要寫的都在在圖片上注明的
注意:上圖刀片動作時與液晶屏成25度角,由於液晶屏表面是無機玻璃的刀片不容易劃傷它,大家不要過多的擔心刀片會傷到液晶
撕膜時手掌升開要壓在液晶屏上,不過注意壓的力度不要太大
注意:貼偏光片前先用酒精把液晶屏表面清理乾淨,千萬不要用水.不然液晶就報廢了
撕一半方便,貼到屏上時手可以拿在沒有撕掉的那邊.這樣可以防止有手印留在偏光片上,同時也可以防止黏到灰塵.
更換偏光片主要是針對面板刮傷嚴重及污損,透過更換的動作可將原本面板重新恢復新品
的品質.
各尺寸偏光片:http://www.laigeyou.com/shop/category.php?id=36

网友:
LZ这种偏光片在那里能买到呀?

网友:
淘宝上就有!10-20块一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e4f.jhtml?cm_cat=0

网友:
请教一下哪些情况下要更换偏光片?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仔细阅读,明明上面都写了的,“更換偏光片主要是針對面板刮傷嚴重及污損,透過更換的動作可將原本面板重新恢復新品的品質.”

网友:
啊?这岂不是有点像贴汽车的太阳膜,那个可以喷水的,你这准备用什么样的方法除胶,能用酒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