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作用

楼主(2009-04-08):
南桥芯片有何作用。请大家指教。

网友:
南桥作用太大了,一时说不上来,打个比方说啊,要是北桥是人的大脑的话,南桥就是心脏的作用了。
形像吧。

网友:
能否简单的说一点呢?

网友:
作用太多不好一一说明  还是自己去查下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

网友:
在哪有资料嘛?

网友:
(转) 南桥芯片负责I/O总线之间的通信,如PCI总线、USB、LAN、ATA、SATA、音频控制器、键盘控制器、实时时钟控制器、高级电源管理等,这些技术一般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可能南桥芯片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北桥芯片。所以现在主板芯片组中北桥芯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南桥芯片。例如早期英特尔不同架构的芯片组Socket 7的430TX和Slot 1的440LX其南桥芯片都采用82317AB,而近两年的芯片组845E/845G/845GE/845PE等配置都采用ICH4南桥芯片,但也能搭配ICH2南桥芯片。更有甚者,有些主板厂家生产的少数产品采用的南北桥是不同芯片组公司的产品,例如以前升技的KG7-RAID主板,北桥采用了AMD 760,南桥则是VIA 686B。
  南桥芯片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集成更多的功能,例如网卡、RAID、IEEE 1394、甚至WI-FI无线网络等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1061-1-1.html这里有!!!你看了我想会明的的了,当然开机也是由南桥来控制的!!!!,,

网友:
到百度下,会有很多的。

网友:
我看南桥是大脑,北桥是心脏

网友:
南桥很厉害的,最近学换电容被我搞坏的一片NF2主板,送修的时候那个师傅就说是南桥烧了,说我的这片板子点不点得亮是靠南桥,所幸的是最后南桥没烧,是一颗I/0芯片烧坏了。

网友:
9# 恒优电脑 那CPU拿来干啥呢?

网友:
12# 十一月色 那CPU拿来干啥呢?

网友:
简单来说南桥是外围设备的大管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通俗的叫法 !又叫中央处理器,就是拿来处理数据的。就等于一个计算器了。

网友:
好资料!有块via的板ide接口不良,正好验证了南桥开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北主内.南主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发起的话题是南桥的作用

网友:
楼主:南桥一般也可以对开机电路有作用呀,开机电路必须经过南桥的,管理I/O设备啦,PCI插槽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