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6301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9-04-08):
故障现象如下
拿来过来时候,主板可以加电,测试卡00,复位灯亮,测CPU没有供电
此CPU供电脑是有HIP6301和HIP6602组合的两相供电,
测上下管的G级都没有供电,测6602供电脚有5V供电,驱动脚没有电压输出,
以为6602坏,找一个好的6602换上去,新的故障出现了,
主板通电就灭了,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吧,
在测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了,不知道为何,
为什么换一个6602就这样了,后来又找了一个6602也是这样的,6301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把供电管测下量,都是好的,

请高手来看看了,,,,

以前也碰到过换了电源芯片就成了开机就灭了。。。

网友:
在换过后再量一下CPU供电管的好坏~~~~看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把管都测下来量了,都是好的,不知道为何,,

网友:
既然场管没有击穿,那就剩下滤波电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