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462板子疑惑

楼主(2009-04-08):
一片升技462主板,客户给我的,说CPU坏了,看主板无任何损伤,量各个对地阻值未见异常,能触发不走码。真以为U坏了,改日碰到一台462机子,把CPU放上去开机一切正常。
由此说明CPU是好的,问题就出在板子上,现在板子的电压如下:老手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PW针:5V,REST针:5V,
内存供电2.5V,CPU供电:1.51V,
谐振两脚:0.35V  0.69V
有复位。
CPU没温度。
场管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看这板子就知道那个桥空焊了,点不亮时用力按下桥后再开机一般就能点亮。

网友:
南北两桥都压了,不起来,是不是我使得劲不够大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有几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看一下在CPU周边有没有坏掉的帖片电感。或是断线。因为这样的CPU。在装时。很容易掉件。或是断线。还有就是它的BIOS。很容易坏。刷一个看看。

网友:
请检查图片中4脚电源右下的多脚芯片,CPU无温度,经常坏这个的!

网友:
请检查图片中4脚电源右下的多脚芯片,CPU无温度,经常坏这个的!
引用 网友A:

那个多脚的型号好怪,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有几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看一下在CPU周边有没有坏掉的帖片电感。或是断线。因为这样的CPU。在装时。很容易掉件。或是断线。还有就是它的BIOS。很容易坏。刷一个看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正在努力寻找中

网友:
这个 应该是BIOS 问题

网友:
我的一块NF7主板也是不跑码,用假负载测都正常。
主板诊断卡的BOIS读写灯不亮,怀疑是BOIS坏了,苦于没有设备刷BOIS,还躺着

网友:
这种板子最容易坏的就是BIOS,先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如果刷BIOS还不成功,那桥问题几率很大

网友(2009-11-08):
现在就一块这板,一模一样的板,诊断卡复位闪下即来头,四个电压灯常亮,CPU有1。6电压,北桥无温度,南桥有温度,正要去压桥试下,在线等解答,本人可怜没有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