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865主板不触发,端接正常显示

楼主(2009-04-08):
不触发,图中标示的管子在插上电源后1分钟左右发烫,短接绿线能开机且显示正常,南桥迅速发烫,非常烫手。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
换南桥吧.有402的这个管子,应该是1084之类的.给南南供电的.

网友:
换桥啊!!!!!!!111

网友:
换南桥吧.有402的这个管子,应该是1084之类的.给南南供电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不具备换桥的条件,那就让他光荣下岗吧

网友:
到我这里来我免费给你做

网友:
到我这里来我免费给你做
引用 网友B:

那可真是感谢你了,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英特尔原装板不触发是I/O坏是通病,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是南桥坏,先坏I/O

网友:
这种板,北桥的散热片是焊在主板上的,我也有一块,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英特尔原装板不触发是I/O坏是通病,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是南桥坏,先坏I/O
引用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别说,我有片坏了的英特尔845,把IO给换了试试去

网友:
这种板,北桥的散热片是焊在主板上的,我也有一块,南桥挂了
引用 网友D:

一片845,一片865,都是英特尔的,都没倒腾起来。

网友:
不触发应该是IO的问题,402可以用1117,1084代替.你这种现象南桥是没坏的!

网友:
待机状态下南桥温度如何?
还有就是你强行开机的情况下,诊断卡能跑码不?
如果温度正常,你量下PCI 第A14脚的对地阻值!
再量下USB接口中间两个引脚(data- data+)看两个脚的对地阻值
如果上面两个测量的对地阻值没有问题,建义先换IO!!!

网友:
楼主的 BIOS数据能 帮忙备份个 谢谢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子,I/0坏的一大片,都换到没这I/0换了

网友:
我想和I/O应该没什么关系了,测量一下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倒通的话,你就换南桥吧.!!!

网友:
不触发应该是IO的问题,402可以用1117,1084代替.你这种现象南桥是没坏的!
引用 网友E:

那个402不是1084和1117的形状,是场管的形状。

网友:
待机状态下南桥温度如何?
还有就是你强行开机的情况下,诊断卡能跑码不?
如果温度正常,你量下PCI 第A14脚的对地阻值!
再量下USB接口中间两个引脚(data- data+)看两个脚的对地阻值
如果上面两个测量的对地阻 ...
引用 网友F:

感谢你朋友,待机状态下南桥无温度,402那个地方有点发烫。
强行开机的情况下,诊断卡一路跑码正常,貌似已经亮了。
PCI第A14脚是500逐渐上涨
USB中间两个引脚的对地阻值在500以上

网友:
我想和I/O应该没什么关系了,测量一下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倒通的话,你就换南桥吧.!!!
引用 网友G:

你好朋友,南桥附近的排容没有导通

网友:
楼主的 BIOS数据能 帮忙备份个 谢谢了
引用 网友H:

你好朋友,怎么备份,说下,我给你备份给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