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45 主板,开机直接跑D2

楼主(2009-04-08):
客户一个945的主板,开机直接跑D2,在网上和论坛上看到的资料说是内存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BIOS的,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就直接D2,我想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因为不可能别的什么都不检测都直接检测内存吧,所以,现在是不是BIOS的问题比较大,新手还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装不装内存其实都是一个样子,用万用表坚持POWER-ON的开机电压为无穷大,最后发现有两个CPU供电的场管损坏,更换后解决,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答复

网友:
你可以不装内存看看跑什么数,先可以放一下COMS电,BIOS的可能较大,可以重写试试!

网友:
你可以不装DDR看看跑什么码,先可以放一下电,刷下BIOS在看还要看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装不装内存其实都是一个样子,用万用表坚持POWER-ON的开机电压为无穷大,最后发现有两个CPU供电的场管损坏,更换后解决,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