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的检修

楼主(2009-04-08):
主供电22脚,3个控制脚23.7.28,当22脚来主供电,23有高电平时芯片开始工作,7.28是控制3.3 5V输出脚
1,按开机键3.3  5V没有 查电感对地值 如短路可以把它烧出来
2,查22脚有无主供电,如没有查保护隔离
3,按下开机键,23脚是否有高电平。如无跑23脚控制电路
4,9脚电压2.5V 21脚5V是否正常,偏高或低都会导致不能开机,偏高芯片坏,偏低查后级负载有无短路或芯片坏
5,7.28脚高电平时,3.3 5V正常输出 如无芯片坏

网友:
对我有用,谢谢!神舟m131d的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