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冬芝A50

楼主(2009-04-08):
接修一台东芝A50本本,故障是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升到1A,马上掉下来,处于待机状态,该本本的南桥,北桥发现有被加焊的痕迹。该机的CPU供电芯片用的是MAX1988,我加焊了该芯片还是原来那样。那位高手能提供下思路吗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如果待机电流正常,后升到1A还算正常呀,马上掉下(看测试卡有走码吗,)如没有走码。是我就先换了北桥在看情况。

网友:
同意二楼说话。一下到1A,3v5v的负载一定有短路的

网友:
谢谢,我明天就把桥拆下来看看,先拆北桥,看还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