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本本,被雷击键盘有些键不能用

楼主(2009-04-08):
今天收到一台acer 本本  客户讲被雷击 键盘上有3  Q  E  Y  I  回车键 S  H  ;  TAB 这几个键不能用, 因手上没有这款本本的键盘没法测试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客户说在别处修过说换个键盘测过,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卡也是被打坏的, 更换了网络芯片后网络OK      请教各位大仙    键盘本身坏的几率有多大?   他的主控芯片是 winbond pc87541v-vpc  是不是这个IC的问题! 或者是别的问题!    有这方面经验的请帮助小弟!!!

网友:
如果不是进水 就是IO坏

网友:
量一下键盘接口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就是KBC坏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新IO 问题解决了.哈哈哈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来,键盘有些按键不能用,不一定是键盘坏了,I/O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哈哈 IO管它的嘛